关于8962开发板enet_io例程问题

楼主:
在enet_io例程中可以通过网页控制开发板的上的外设,我用makefsfile软件成功将网页文件转变为一个.h文件,但是不知道如何在程序中调用这个头文件里的网页内容,希望经验的大侠可以指点指点哈。

网友:
这位大侠你说了那么多,还是不明白你的用意,你到底想干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enet_io这个例程是使用浏览器登录到开发板,通过网页的方式控制开发板上的外设,写代码时要使用makefsfile这个软件将HTM文件转化为.h文件,然后将这个.h文件添加到工程中,我不知道如何在主程序中调用这个.h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既然是头文件,就要在适当的位置#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