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5051无线模块与SI4432模块及芯片对比

楼主:
单从AX5051与SI4432以下芯片基本参数对比分析(见图片),实际用两个芯片把模块RF参数调到芯片差不多,需要在硬件的匹配方面都要做精细的调节;另外,传输距离还与数据率、天线及使用环境的关系很大。我们对这两个模块距离都有测试过,在同样的条件下,距离接近;所以无线数传模块选择,主要从价格、性能、稳定度综合考虑,俗话讲:“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如有有兴趣可以加QQ:79416991讨论;http://chushiwei0903.b2b.hc360.com/supply/104804190.html

芯片对比表

芯片对比表

AX5051无线模块

AX5051无线模块

SI4432无线模块

SI4432无线模块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网友A:

美女,有你就是好呀,我觉得AX5051一定会火的!!!

网友:
AX5051有资料发出来看看。。。。

网友:
AX5051芯片 PDF

AX5051 pdf   datasheet, 规格书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上去不错,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个优点是,如果大家需要传输速度250Kbps以上,用普通的2.4GHZ的IC及模块距离及穿透性不够,用AX5051来做就满足这方面的要求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要动工弄AX5051+PA了,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象用过这两个AX5051和SI4432的人不多呀。

网友:
AX5051和SI4432

对比资料是个图片,不知道各位能否看清楚???

网友:
相当不错,对于了解众多RF芯片相当有帮助

网友:
AX5051+PA都有什么形式

AX5051是内置转换开关,如果外加PA,内置开关就多余了吧。另外5051的功率已经不错了。另外加pa有必要吗?一定要加,应该用功放管还是功放芯片呢。期待楼主的分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1、AX5051是内置转换开关,如果外加PA,内置开关就多余了吧.
回答:其实外加PA的话也是要加开关的,否则PA与接收部分没办法整在一个通道里;
2、另外5051的功率已经不错了。另外加pa有必要吗?
回答:AX5051的功率输出最大在17dBm左右,只是符合中国的无线抄表的安全规范里面,如果应用的时候需要更远的距离,只好加大功率,类似于TI的CC1101+PA+LNA一样,功率增加几个dBm,比你灵敏度增加几个dBm来得直接;要做什么几公里距离的要把功率尽量大,最好都在1W以上;
3、一定要加,应该用功放管还是功放芯片呢。
回答:都可以,根据产品的要求的体积、成本,自由选择;当然也可以选择自己熟悉应用的PA,这样效率、功率、散热、稳定、等特性比较了解,方便应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没有详尽点资料,或程序参考?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非常不错的文章!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支持,欢迎讨论。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这个跟SI1000有什么区别???

网友:
需要AX5051资料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还是加我QQ:79416991吧

网友:
晶帆电子目前引进Silicon labs无线收发芯片、无线单片机,承接各种工业控制、方案研发
    主要产品:串口模块,称重方案,无线模块.... 新品即将上市,敬请期待!

    晶帆电子有限公司
    宋生 135 3012 9637
    Xtalbanner@yeah.net

网友:
回复 楼主:

SI4432的模块也用过,AX5051是哪个国家的?哪个稳定?

网友:
回复 楼主:

事实证明,还是SI4432火。AX5051跟SI4432没法比。无论是性能还是价格!AX5051的量远不及SI4432的10分之一!云宝电子YB30无线模块,采用SI4432-B1-FRM 制作,最远实测到了1800米!样品采购地址: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246594861
我们一个月出30K的样子,我不晓得你们AX5051的一个月能出多少

YB30无线模块说明书

网友:
看来RF的东西还真不少,

网友:
关于ax5051性能

AX5051这款芯片是目前我公司用于无线数据远传的首选芯片,用于无线抄表。该芯片性能为:

1、发射功率:最大17dbm

2、接收灵敏度:最好时候达到-120dbm,生产品控为:-115到-120之间(在10k的速率下)

实际测试结果,性能远远优于CC1101(以前我公司一直使用cc1101)与SI4432相比实际使用效果相近(几乎没有差别)

设计时候注意:

1、电源滤波一定要好

2、原来芯片RF1,RF2端的33nH的那两个电感要改为180nH接收灵敏度会大大提高

3、如果采用特殊电路形式,功率可以做到20dbm,但是灵敏度会相应下降,建议采用提高灵敏度的方法,而非采用提高

功率的方法来提高通讯距离。

4、如果加PA那么这个芯片和采用CC1101加PA的效果是一致的(CC1101+PA+LNA)

价格没有优势,与CC1101基本一样,便宜不了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F:

呵呵,23楼的吹水呀,Si4432的能做到1800米的人可以发表下感慨,是在海里测试吗?
还是25楼的比较中肯,顶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