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IC的功耗合理么?

楼主:
a、 两个公司的IC,都是耳机上的PA,我个人认为左面的图有点问题,RL=32欧时output40mW后比power dissipation还要大,和右面图比较认为应该是像红色线的样子。请大家发表一下各自的看法啊。

b、 再问一下要得到datasheet上面测量曲线,需要什么仪器,如何连接。我现在自己想到的是输入端generator幅度sweep,输出端analyser测定功率变化,供电用个源固定电压,实时记录电流,这样想对么?

c、 另外,有哪些因素影响 功耗和输出功率之间,也请大家发表下看法。

有好些的文章或书推荐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呵呵,没有朋友发言啊。大家怎么看待output 大于Power dissipation? 这是不符合能量守恒的,或者是我对Power dissipation理解有误,请大家发言啊,呵呵

网友:
 芯片的耗散功率为什么非得≧输出功率不可呢?这说明该IC不是太心黑,在能量转换的“商业活动”中捞的利润少点罢了。

网友:
首先感谢仙猫大侠经常帮我回答一些基础知识方面的疑问,谢谢。
我之前把power dissipation当总功耗是不对的,应该理解为无用功的消耗。左图的想说的是无用功和有用功的关系

右图纵坐标是电流Icc,是否可以理解为在芯片电源引脚加1.5v电压时消耗的电流,既1.5v * Icc就是芯片总功耗?

网友:
左图是损耗功率VS输出功率,右图是总功率VS输出功率,得转换到同一个坐标下才好比较。
左图RL=32ohm的曲线,我认为是没有问题的,曲线末段输出超出某个值,输出功率增加不大,发热却急剧增大,是正常现象。

网友:
谢谢了,开始我把Power dissipation 当成总功率了,现在想想可以当成PA输出阻抗上的功率,output power是负载上的功率,两者之和是电源功率(直流功率)。

应用是干/锂电池供电,耳机喇叭32欧姆5-10mW,我要选择一个省电IC,应该关注datasheet上哪些参数?
我可以这样估计么:
左图output Power 10mW时Power dissipation33mW,电源功率是10+33=43mW么?
右图output Power 10mW时circuit current27mA,电源功率是27mA*1.5v=40.5mW么?circuit current可以理解成整个电路电流(既直流电源电流)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右图纵坐标是电流Icc,是否可以理解为在芯片电源引脚加1.5v电压时消耗的电流,既1.5v * Icc就是芯片总功耗?

觉得这样理解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