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CC2530模块功率调到4dBm

楼主:
CC2530模块终于成型了,主要是把功率输出调到近4dBm,跟Ti原厂模块做距离对比,差不多, 图片见:

http://chushiwei0903.b2b.hc360.com/supply/104803987.html

简介:CC2530模块是一款真正针对 IEEE 802.15.4、ZigBee、ZigBee RF4CE 和智能能源应用的模块解决方案。由于具有高达 256KB 的大容量闪存,CC2530 模块非常适合 ZigBee PRO 应用。64K 以及更高版本将支持用于 ZigBee RF4CE 的新型 RemoTI™ 堆栈,该堆栈是业内第一款符合 ZigBee RF4CE 协议的堆栈,并且更大容量的内存将允许片上空中下载以支持系统内重新编程。此外,CC2530 模块还结合了 1 个完全集成的高性能射频收发器,带有 8051 MCU、8KB RAM、256KB 闪存以及其它强劲的支持功能与外设。

网友:
CC2530软件开发流程

这个是TI的资料,其实TI网上zigbee的资料挺齐全的,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下载!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我好象在就在TI的官方网站上有下载到,是还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CC2530模块终于成型了,主要是把功率输出调到近4dBm,跟Ti原厂模块做距离对比,差不多, 图片见: http://chushiwei0903.b2b.hc360.com/supply/104803987.html   简介:CC2530模块是一款真正针对 IEEE 802. ...

Ti原厂模块做距离对比,Ti原厂模块做距离是多少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Ti原厂模块做距离对比,Ti原厂模块做距离是多少啊?
回答:看你测试的环境;天线,我们在马路边上,空旷距离,250Kbps,距离大概300多米,TI的也差不多,有人说能做到不加PA有700米,本人持怀疑态度;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跟原厂的比较就可以了,比原厂的模块距离还要好很多,应该比较难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块输出调到4dbm,balun和SMA的插损是多少?这个说法,比我那个700米,不靠谱多了,700米至少可以在指定的环境中测出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TI 的产品本身做得不怎么样,虽然没做过无线方面的,但就控制方面来讲,TI的DEMO里面有很多错误。TI自身就是为了推芯片,做了一些开发板,板子本身的技术实力是比不上一线的开发工程师的,也没有考虑到很多实际应用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骗骗初学者还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B:

700米是在什么环境呀,在海边吗?意义在哪里呢?
最近又整了个带SMA头的zigbee-CC2530的模块,确实功率最多只能调到2dBm附近,
SMA头的衰减最少有1个多dBm,另外发现2.4GHZ布板厚度最好不要太厚了,功率也很难调好,不然一定要考虑PCB的介电常数、寄生电容等对阻抗的影响。

网友:
我的CC2530从频谱分析仪上看只有-3dBm,好奇怪啊!

网友:
不知道最好的情况是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