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vram型液晶显示器

楼主:
哪位大侠搞过这个显示驱动的??主要是汉字和图片显示

网友:
一直关心液晶显示,请教有经验地详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有资料不?

网友:
这个,VRAM是啥?
曾经试过在坛子里搜索关于显示器的资料,不过没有做到底。;P

网友:
百度了一下,找到两份资料,大伙瞧瞧~~

由于完全没碰过液晶显示屏,所以,也看不出啥门道。

不过这两份资料看起来都挺完整挺正规,一份是一个控制模块的资料,一个是一份论文,关于AVR控制VRAM显示器的。我想,对于单片机应该有参考作用。

JH-A56256 VRAM液晶显示控制板技术手册.pdf

网友:
回复 网友B:

LS真热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