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画好的CC1100PCB

楼主:
       最近公司要用CC1100做个433M无线通信的方案,要求是外挂天线的。我花了半天的画了个小模块,感觉天线部分的布局有点别扭,但又说不上来,各位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第二层是地平面吗,balun可以靠近RF IC对称放置,PI滤波器也作匹配用途,可以靠近SMA端子放置。RF信号走线有没有控制特征阻抗。

网友:
画得不错,天线为什么不画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层是地平面吗,balun可以靠近RF IC对称放置,PI滤波器也作匹配用途,可以靠近SMA端子放置。RF信号走线有没有控制特征阻抗。

上下的同都是地平面,RF信号走线的特征阻抗不知道怎么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天线是用外接天线,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阻抗控制可以把要求提给PCB厂家,让厂家帮你搞定,多数PCB厂家有这个服务。

网友:
匹配部分应该摆好,尽量小共"小地",然后在并如"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