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adc很基础的问题

楼主:
这几个概念采样序列,多通道输入我理解不到位。

看了下几种adc的转换原理,都是一个模拟信号,这个多通道意思是芯片可以同时采样多个模拟信号吗?还有采样序列发生器起什么作用?

网友:
我的理解哈

由于32位的无比强大,所以采样分多个管脚采了,不象以前用模拟开关,且可规定采哪几路不采哪几路,连续采和一次采,牛完了

网友:
多通道就是可以采样多路模拟信号的!~比如说8路10位ADC就是指能采样八个模拟信号,而且精度是10位的。

网友:
当日不是8路同时采用,是分开的

网友:
我理解的多通道就是  你可以把8个通道都接上模拟量,然后通过单片机内部程序选通,选择是哪一路进行处理,如果单片机速度足够快,处理很多路时间也不是很长

网友:
有专门的多路同步采样的adc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采样序列发生器是不是就是选择采哪几路,不采哪几路的?

网友:
对于带ADC控制器的mcu,mpu来说,一般都有多个通道,可以软件设定为只用其中之一或者全部采用。 有single 和 loop mode供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