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群星自带的串口转以太网例程问题

楼主:
我电脑和开发板都使用静态IP,通过一个交换机(switch)连接电脑和开发板.电脑IP为172.16.19.50,开发板IP为172.16.19.222,如果开发板和电脑直接连接(使用一根网线)是可以通过地址172.16.19.222访问到位于开发板的网页,但是同样设置下,通过一个交换机(只有我的电脑和开发板连接到这个交换机上)的时候,使用Finder.exe软件能够查找到172.16.19.222这个地址,却不能通过这个地址访问到位于开发板内的网页,这是为什么?怎么才能通过交换机进行电脑和开发板的访问.?

网友:
等待高手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给自己顶一下.
给提点思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样理解你的意思看对不对啊,你是要把开发板和电脑都接在交换机上,然后通过电脑访问开发板,但是在电脑上能用Finder来获取到开发板的IP地址,这就说明传输层都已经通了,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奇怪啊,我没有接触过交换机,会不会需要对交换机某些地方进行设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样理解你的意思看对不对啊,你是要把开发板和电脑都接在交换机上,然后通过电脑访问开发板,但是在电脑上能用Finder来获取到开发板的IP地址,这就说明传输层都已经通了,这个问题确实有点奇怪啊,我没有接触过交 ...

你理解的意思很对,我用交换机连接电脑和开发板,另外交换接还连接着外网(方便我的电脑上网).

我看过你在论坛上写的一篇关于使用TCP控制LED灯的帖子,我拿来放到了我的开发板上,在通过交换机连接的情况下,PC机是可以控制开发板实现LED灯的熄灭和点亮的,所以传输一定是可以的,但不知为什么串口转以太网程序的网页不能通过交换机连接.

另外,即便是开发板直接连接到电脑上,如果不是先插网线再供电,用finder软件也查不出开发板的IP地址,比较奇怪,这个程序代码超多,还处于云里雾里阶段.

网友C:
在阿莫那里看到过这个问题,好像解决了,自己没太在意,多是网络知识。手机上的,不然就给你复制过来了。

网友:
引用:
在阿莫那里看到过这个问题,好像解决了,自己没太在意,多是网络知识。手机上的,不然就给你复制过来了。

我这就去找找,查到原因并测试成功后会在这里发出来,希望lyzhangxiang 看到后把阿莫论坛上的具体网址留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阿莫那里看到过这个问题,好像解决了,自己没太在意,多是网络知识。手机上的,不然就给你复制过来了。 [/quote

昨天找了很久,只看到一个类似的,那是两个路由器级联的问题,而且那个帖子说PC和开发板都接在路由器上是可以正常访问网页的,还在做测试中,那位遇到过的给点提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能确认排除程序上的问题的话,就从IP地址等交换机配置上去找问题。或者可以抓包看看。

网友:
今天我做了实验,发现如果交换机不接入外网的话,用PC机通过交换机可以访问到开发板中的网页,并且数据传输也没有问题.但交换机连接上外网后,PC机就不能通过IP地址访问开发板上的网页,但数据传输是不受影响的.

网友D:
问下楼主群星自带的串口转以太网例程是哪一个

还有查找开发板IP的软件是什么

我用动态IP分配给板子后都找不到它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问下楼主群星自带的串口转以太网例程是哪一个 还有查找开发板IP的软件是什么我用动态IP分配给板子后都找不到它了   谢谢

群星自带的串口转以太网例程位于:你的安装盘:\StellarisWare\boards\rdk-s2e

查找开发板IP的软件位于:你的安装盘符:\StellarisWare\tools\bin\finder.exe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群星自带的串口转以太网例程位于:你的安装盘:\StellarisWare\boards\rdk-s2e 查找开发板IP的软件位于:你的安装盘符:\StellarisWare\tools\bin\finder.exe

谢谢 找到了

网友:
版主这个问题很奇怪呀,用交换机连和直接相连根本没有区别的,看是不是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
哪个例子跑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