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以太网中断处理函数

楼主:
如题!为什么在stellar_interrupt()这个函数中,只有在接收到数据时才处理接收和发送队列?发送队列为什么要依托于接收数据才能对其处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样理解的依据在哪里呢?可不可以把相关代码贴一下,一起分析分析。

网友:
可以直接发送数据,和接收没依赖关系..当然,至少你的通信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上代码

可能是防止接收独占吧 定时检测发送队列

网友:
晕!你再仔细看看那部分代码,明明是先处理接收(p != NULL有接收时也一并处理发送),若没有接收则直接处理发送的。不要被#if/#else/#endif里面多余的的{误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