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测距的理想设计

楼主:
1,射频 属于无线电 频率很高的无线电波   传输 传输速度快 为光速 目前 手机已经3G 还有普遍的 2.4赫兹 技术
2    目前已有射频识别技术 如身份证内被动识别芯片
3    多无线电信号之间会不会互相影响

首先 理想的设计

想设计一套实时捕捉系统 用于 运动分析 医疗等等 所以精度要求高 (精度小于1CM)

身上安装 微型RF射频发信模块最好直径在2厘米左右  在场地墙面四角安装四个RF接收模块 (RF接收模块的多少视场地大小而定)

身上射频模块 要有唯一标识 不断的发信息    而墙面4个RF接收器 不断的接受信息

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

测量方法:用RISS  射频场强 来测定物体的 身上标记点分别距墙上4 个接收器 距离从而计算出空间坐标(但是场强 测距貌似不准确)

网上有相位法测距 具体原理没看懂 好像和雷达原理差不多

通过收信时间来判断空间位置  身上标记点 到墙面4个接收器 经过的时间 来计算距离(无线电以光速传播 很难测定时传播时间的差距,怎样测定传播时间)

一个接收器 要同时接受20多个RF标记信号  各信号之间会不会 互相干扰

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个人QQ 275133280

                    以上是整体思路希望 一起讨论解决

                         QQ275133280

网友:
为什么不用激光来测呢?
相位法测距应该有专门的芯片来实现的。

网友A:
测理信号强度的RSSI方法肯定达不到1CM的精度,LZ可以买一些CC2431的套件实验一下,这个器件采用了测信号强度的技术。影响精度的因素太多了,使这种方法应用限制很大。

网友:
首先 用于 动作捕捉

网友:
首先 用于 动作捕捉 所以是很多的追踪点 基于激光技术的 在多人同时进行  运动捕捉的时候很难 做到 版主有什么还方法可以介绍一下

还有一些关于我提出的问题各位老大可不可以解答 多信号的话会不会互相干扰

网友:
另外 对于环境 来说是没有墙 的 空间也就是在一个立方体的空间内进行定位的

网友:
如果要用射频测,那只有用微波,那微波的产生,发射,接收需要有相关的开发工具。而且需要这方面的专业人员,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多,但我恨怀疑1cm精度。一般都是用的测量相位的方法,有专门的芯片,所以你不用担心速度的问题。而且微波辐射对生物是有害的。
至于你说的在多人同时进行 运动捕捉的时候很难 做到我觉得微波和激光是差不多的,方向性很强才能用。波长太长会发送衍射。

网友:
精度难做呀

测理信号强度的RSSI方哪能达到1CM的精度,3-5米还差不多,要稳定,算法还要做得很好,另外每个的一致性也很难保障呀,GPS做精度也最好在1米左右,还是军方的,难呀!!!!!!!!谁有用RF实现的,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理信号强度的RSSI方法肯定达不到1CM的精度,LZ可以买一些CC2431的套件实验一下,这个器件采用了测信号强度的技术。影响精度的因素太多了,使这种方法应用限制很大。

我了解的也只有Zigbee这类套件,还能粗略的算出,1CM 现在技术不可能吧

网友:
综合下你的要求

1、想设计一套实时捕捉系统;//要求是实时系统

2、精度要求小于1CM;//怕是非常困难

3、机械尺寸:直径在2厘米左右;//如果功率要求不是很高的话问题不大

4、每个射频模块 要有唯一标识 ;//这个很比较容易实现,可以用不同的频点区分,或者一定的编码方式

以上的要求如果用超声波进行多维定位的话,就比较容易实现,并且有成功案例可以参考。

网友:
你要做人员定位吧,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