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信号如何处理得到有用的正信号电路如何设计

楼主:
各位高手差分信号如何处理得到有用的正信号电路如何设计

网友:
指差分转单端?

差分也有多种规格,搞清之后才能设计电路和选器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高手差分信号如何处理得到有用的正信号电路如何设计

这个问题中的差分信号以及有用的信号不知道具体指的是什么。能否给出进一步说明,最好有个图。

网友:
差分放大电路的设计目的是消除多级耦合放大电路的零点漂移,所以有抑制共模信号,放大差模信号的功能。它是一个高度对称的镜像电路。理解这一点,结合电路图就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