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中管脚上拉电阻(弱上拉)的设置方法

楼主:
在使用Altera的FPGA时候,由于系统需求,需要在管脚的内部加上上拉电阻。Quartus II软件中在Assignment Editor中可以设置。具体过程如下:
1. 在菜单Assignments中选择Assignment Editor.

2. 在弹出的界面里选择I/O Features.找到Node.

3. 选择Node Finder选项后弹出如下界面

首先点击List 按钮,这里可以根据需求,列出仅仅需要加弱上拉的管脚.或者把所有的管脚都找到.
4. 把需要加上拉电阻的管脚加上弱上拉约束.方法参见下图说明.

5. 完成后保存设置即可.

网友:
很感谢你的分享!请问你能把你的Quatus-II帮我发到我的QQ邮箱里吗?我以前下载了两个,一个2G多,一个3G多,结果都不能安装!我们老师有,去他那拷,人家都不甩我!所以我只有向你求助了,希望你不怕麻烦,谢谢了!

网友:
说到这,可以介绍下这个warning不?一般是怎么处理的啊?
Warning: Found 42 output pins without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assignment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是初学的话可以到altera的官网下载网络版,肯定能安装。我也用了很久的网络版,项目也做完一个了,一般够用了!

要破解版的话,google上搜quartus 骏龙破解,多找几个总能找到可用的,别个给你传2G左右的东东,也不知道要传多久啊

网友:
回复 神话

Quartus II  这个文件确实太大! 不好传!

网友:
回复 shinexqq

Warning: Found 42 output pins without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assignment

意思说你有42 OUT PIN 没有具体分配到目标对象.

建议把没用的管脚设置为输入!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是负载电容的问题,在另一个帖子里看到了,我是一直没处理..
22.Warning:Found xx output pins without output pin load capacitance assignment
原因:没有给输出管教指定负载电容
解决方法:该功能用于估算TCO和功耗,可以不理会,也可以在Assignment Editor中为相应的输出管脚指定负载电容,以消除警告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网友:
CPLD可以配置吗?点保存时列表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咋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