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相波形发生方案

楼主:
我需要做一个三相波形发生电路。请教诸位高手给个方向。我用过NE555产生波形再移相的方法。但是NE555产生的波形上大下小,移相后波形非常难看。。。。请问还有其他方法没有?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型三相PWM波形发生器SA8281原理及应用-◆电源开发网◆ >> 学习电源技术知识
http://www.dykf.com/Article/DaQuan/Note/56.html,这个网址请您看一下。
还有您需要的波形是?

网友:
信号发生器电路 / 三相信号发生器_电路图-电路原理图共享中心
http://www.dianlut.com/xinhaochansheng/sanxiangxinhao/。这个网页里有多种波形的电路供参考。

网友:
感谢楼上高手

我原来是这么做的。如图。前端是NE555做的可调频率方波。可是结果我发现第三相波形不好。换过所有芯片,都不能解决,也无改善。。。

网上找来的电路

网上找来的电路

网友:
是三相正弦波吧,可以研究一下SVPWM技术,看能不能用。

网友:
只要波形的话用三个DA最方便了,就是贵点儿,可以用一个带DA的单片机,如果做电源的话用SVPWM应该不错

网友:
软件,一般是利用高能MCU或DSP通过算法实现, 硬件的话,方法就很多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蚂蚁先生,久违,久违。。。。

网友:
最好使用专用的发生器或者用软件生成,这样的精度较高,通常的三相信号发生器对精度是有很高要求的,555之类根本不能满足。

网友:
楼主真好,知道我们大家的需求,看来楼主一定不一般,肯定是个高手,楼主棒棒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