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元器件

楼主:
哪个仿真软件元件库里有MC14066

网友:
顺便问一句,这个元件是怎么用的呢?

网友:
通过论坛DATASHEET站点搜索下吧 :https://datasheet.eeworld.com.cn/so.aspx?k=MC14066

一般设计前都看datasheet嘛

网友:
建议找4066、74HC4066等试试,MC14066其实是4000系列里4066的兼容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新手,我在搭一个仿真电路,有4路波形输出,需要用一个模拟开关来控制输出哪个,然后这个元器件MC14066我没在元件库里找到,只找到了4066BD_10V这类的元器件,和4066是一样的么?这个该怎么用呢?

网友:
 这是个4路双向开关,有很多厂家造兼容品,基本功能是一样的,做仿真没问题,如果是玩真的搞设计那么就需要仔细看具体型号的器件手册了。
 提示:在搜索引擎上键入“4066 PDF”或“4066 应用资料”,就能找到大把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