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帮我分析这个运放起什么作用!!

楼主:
大侠们帮我分析一下U4A LM358作用,220V交流电压经过互感器VT1变换。不解的是U4A运放的正反相电压此时不都是0V吗(u+=u-)

互感器VT1变换后的电压不就是运放的正反相电压差吗?

还有,那反馈电阻并联的电容C7起什么作用,运放输出端电压又是如何计算的?
还是说这个图本身就有错误……

网友:
分析模电 最好是找仿真软件 搭一下 看看效果。。。

楼主 要假于物呀!

网友:
C7就是滤波用的

运放是只要一端比一端高就有输出,你的电路就输出高于低电平的正弦波的

网友:
 U4A电路的增益跟互感器的线圈电阻有关,假如VT1是理想器件,那么输出就是方波了。U4B是1:1缓冲器。

 C7起低通滤波作用,衰减高频成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几天忙……,没顾上看帖子。谢谢大家的回答,2楼你的第一个运放接错了,电阻和电容式并联接在反相端,是个低通滤波器。我下了Proteus软件,按原理图的接法,仿真之后,结果怎么很离谱:@ 。 A通道:第一个运放U1A输出端,怎么是条直流信号…… B通道:互感器的副边,应该是个交流信号,怎么是直流信号? C通道:激励源,220V 50HZ电源,显示正常 D通道:第二个运放U2A输出端,还是直流…… 请各位达人给分析下,是不是仿真软件弄的有问题?

网友:
如果C7很大的话,UA构成的有源滤波器应该有可能把你互感出的交流信号给积分成直流,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后面的C8作为隔直电容,就会把前面的直流革掉。。 所以感觉你的电路,C7应该不大,只是滤掉高频,也就是说你最后出来的应该还是50hz的交流,不过是和电网同相位的,莫非是准备并网?

逆变并网。。。

网友:
运放选错了,现在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