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2里面ADC的初学例程,帮看下哪不对呢

楼主:
#include "inc/hw_types.h"
#include "inc/hw_memmap.h"
#include "driverlib/adc.h"
#include "driverlib/gpio.h"
#include "driverlib/sysctl.h"
int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ulValue=1000;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1 | SYSCTL_USE_OSC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设置时钟频率为16M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使能PF口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    //使能ADC
 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2);     //  设置PF2口为输出模式

  ADCSequenceConfigure(ADC_BASE,0,ADC_TRIGGER_PROCESSOR,0);//配置ADC,基准源是处理器发生
  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0,0,ADC_CTL_IE|ADC_CTL_END|ADC_CTL_CH5);//配置ADC,通道5采样
  ADCSequenceEnable(ADC_BASE,0);  //使能采样
  while(1)
  {
  ADCProcessorTrigger(ADC_BASE,0);//开始采样
  while(!ADCIntStatus(ADC_BASE,0,false));//等待采样状态为结束。
  ADCSequenceDataGet(ADC_BASE,0,&ulValue)  ;  //获取采样值
  if(ulValue<500) //判断采样值,控制led等亮灭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2,0x04);
   }
   else {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2,0);

   }

  }
}

网友:
我用的PB4作为输入模拟信号通道,得到的ulValue老是0

网友:
你没有把PB4配置为ADC功能,肯定读不会来数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也用配置吗?好像选择了通道就把PB4作为默认ADC功能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的,就是配置下输入输出,多少HZ的,再使能一下端口时钟

网友:
回复 网友C:

void adcinit(void) { </P> <P>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 //使能ADC </P> <P>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125KSPS); //设置采样速度 ADCSequenceDisable(ADC_BASE,0); </P> <P>ADCSequenceConfigure(ADC_BASE,0,ADC_TRIGGER_PROCESSOR,0);//配置ADC,基准源是处理器发生 </P> <P>ADCSequenceStepConfigure(ADC_BASE,0,0,ADC_CTL_IE|ADC_CTL_END|ADC_CTL_CH5);//配置ADC,通道5采样 } </P> <P>int main(void) {</P> <P> u nsigned long ulValue=1000; </P> <P>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设置时钟频率为16M </P> <P>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F); //使能PF口 </P> <P>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使能PB口 </P> <P>GPIOPinTypeADC(GPIO_PORTB_BASE,GPIO_PIN_4); </P> <P>GPIOPinTypeGPIOOutput(GPIO_PORTF_BASE,GPIO_PIN_2); // 设置PF2口为输出模式</P> <P> adcinit(); </P> <P>ADCSequenceEnable(ADC_BASE,0); //使能采样 </P> <P>while(1) </P> <P>{ </P> <P>ADCProcessorTrigger(ADC_BASE,0);//开始采样 </P> <P>while(!ADCIntStatus(ADC_BASE,0,false)) { }//等待采样状态为结束。</P> <P> ADCSequenceDataGet(ADC_BASE,0,&ulValue);//获取采样值 if(ulValue!=0) //判断采样值,控制led等亮灭</P> <P> { </P> <P> </P> <P>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2,0x04); </P> <P>} else</P> <P> { </P> <P>GPIOPinWrite(GPIO_PORTF_BASE,GPIO_PIN_2,0); }</P> <P> } </P> <P>}

这是我改的,看看还哪不对,得到的值还是0,端口时钟是不是就是采样速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5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这个将时钟频率设为40MHz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该设多少?其他的没什么忘设置的了吧?

网友:
设置成分频4,跑50MHz,试试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还有LM9B92 是属于DustDevi class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效果还是那样,LM9b92我也不清楚属不属于沙尘暴系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是个菜鸟,我认真看了一下你的程序,我发现在很多地方都应该用ADC0,而你用的是ADC,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答哈,调出来了,就是通道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void adc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ADC);  //使能ADC
    SysCtlADCSpeedSet(SYSCTL_ADCSPEED_125KSPS); //设置采样速度
ADCSequenceDisable(ADC_BASE,0);
ADCSequenceConfigure ...

我现在不明白了,
void
ADCSequenceDisable(unsigned long ulBase, unsigned long ulSequenceNum)
{
    //
    // Check the arugments.
    //
    ASSERT((ulBase == ADC0_BASE) || (ulBase == ADC1_BASE));
    ASSERT(ulSequenceNum < 4);

    //
    // Disable the specified sequences.
    //
    HWREG(ulBase + ADC_O_ACTSS) &= ~(1 << ulSequenceNum);
}
第一个参数应该是ADC0_BASE 或者 ADC1_BASE,你直接写ADC_BASE就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以的,我两种都试试了,都可以,直接写ADC_BASE默认的就是ADC0_BASE,如果使能ADC1,就必须都写ADC1_BASE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是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