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ilinx的DCM

楼主:
ISE中有“Wait for DLL Lock”这个选项,目的是设置FPGA是否等待DCM的“lock”信号。

默认设置是nowait。

我现在想设置成为等待模式,但是里面的设置是0、1、2、3、4、5、6、这些数字代表的是什么设置啊?

还有,大家用DCM的时候,是否采用reset电路?

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
reset一定要用的,否则可能出现时钟不稳定的现象,可能发生DCM工作不正常,在项目中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请问在你使用DCM的时候是如何设置Wait for DLL Lock 这个选项的?

还有reset电路怎么接?

网友:
期待你们精彩的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reset是接到了外面的一个全局复位的按键上,这个映像很深刻;至于Wait for DLL Lock我也不大清楚,好像当时没有用到,就没有注意

网友:
版主专门发了片文章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42460-1-1.html
你参考下

网友:
再请教一个问题:

当我使用DCM产生一个时钟信号时,我即把它当成我FPGA内部某一个模块的CLK,又把它输出到外边,作为板子上其他器件的时钟。此时会出现如下warning

WARNING:Route:455 - CLK Net:clkin_ibufg_out_OBUF may have excessive skew because     1 CLK pins and 1 NON_CLK pins failed to route using a CLK template.

请问这会有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