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步进电机控制问题?

楼主:
       步进电机:型号----86BYG250D,二相混合式步进电机2相4线,额定电压60V-220V,额定电流4.5A。

采用用步进驱动器控制,请问可以用48V电源给步进驱动器供电来控制这台步进电机吗?电流设置多少合适的?

48V和60V给步进驱动器供电控制步进电机,对于步进电机的?转速?转矩?有什么影响?

     电源是开关电源。

网友:
补充一下:步进驱动器输出电流可以设置为4.4A,4.6A,就是没有4.5A,是要设置大一点好,还是小一点好?为什么?

谢谢!

网友:
居然没有人回答,看来这里的人气不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