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的安装问题

楼主:
我安装了IAR,下载了一个LM3S系列的例程,编译的时候总是提示错误,好像是说头文件找不到

就像这样的错误,是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教一下啊

网友:
Fatal Error[Pe005]: could not open source file "hw_types.h"

就像这样的错误,刚才图片没有显示

网友:
编译路径没包含hw_types.h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类头文件不是软件自带的吗?

网友:
先搜索下头文件,在C/C++编译器选项中设置找到头文件的路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说的稍微具体点吗?IAR的头文件路径怎么设置啊

网友:
查一下头文件路径在哪,再包含他include<>和include""是不一样的。注意区分 !如果系统里没有就自己下载一个放在本目录就好。

网友:
Project >>  Options >>C/C++ Compiler << Preprocess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