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嚣输出端问题

楼主:
请问下,继电器出输端一般都是通断,那输出端可以直接接电源吗,这样不就可以控制电源了吗?如果输出端直接接电源会影响继电器性能吗

网友:
不会影响继电器的性能,只要是在继电器触点所能承受的电压电流范围内就可以直接接电源!

电源不是还要接负载的吗?不然要电源做什么?

网友:
谢谢了,我是想用个5V控制LED灯的亮与灭

网友:
用继电器控制LED的亮灭当然可以,但是要注意的是,继电器触点有寿命限制,如果需要频繁开关的场合最好采用无触点控制元件,比如晶体管、MOS管、可控硅等等,另外,继电器体积大,功耗高,价格也不便宜,是否是最佳选择要考量一二。

网友:
继电器就是一种开关,只要触点电流和耐压没有超标,当作电源开关使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