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编程,会不会运用到算法!

楼主:
     谁能谈谈算法的学习?从最基础的如何入门开始!

网友:
同问,我对算法一点概念都没有。

网友:
在我理解来说,是个程序就要有算法,只是效率不同...

网友:
当然需要算法,高手研究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仅仅是效率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其实在大家的应用当中或多或少的都用了算法只是简单与复杂的区别.
举个例子,如果你做的机器人或者智能小车,会用到路线的搜索,数据的滤波等等.
卡尔曼,PID,小波,加密算法,认证算法等等都是对于程序的一种辅助作用这样的公式都是算法.
  简单的算法有排序, 矩阵运算等等,估计上学的时候大家都学过 <算法>这个科目吧,里面就有:二叉查找树, 最小生成树, 矩阵运算,字符串匹配等等.
    我看了一下算法的定义:
     算法可大致分为基本算法、数据结构的算法、数论与代数算法、计算几何的算法、图论的算法、动态规划以及数值分析、加密算法、排序算法、检索算法、随机化算法、并行算法。

网友:
谢谢DAICHENG的回复

网友:
算法形同虚设

这个我学时也困咬着我,后来,觉得不太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不是很有必要去学习下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