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vorilog 代码看不懂,望帮忙解答

楼主:
module single_port_ram
(
        input [7:0] data,
        input [5:0] addr,
        input we, clk,
        output [7:0] q
);

        // Declare the RAM variable
        reg [7:0] ram[63:0];

        // Variable to hold the registered read address
        reg [5:0] addr_reg;

        always @ (posedge clk)
        begin
        // Write
                if (we)
                        ram[addr] <= data;

                addr_reg <= addr;

        end

                assign q = ram[addr_reg];

endmodule
这段代码中的ram[addr_reg],是什么意思?

网友:
关键看懂这句 reg [7:0] ram[63:0];
这是verilog语言里面描述数组的概念。reg [7:0] 定义了存储器中每个存储单元的大小,即ram是一个8位的寄存器。ram后面的[63:0]定义了有64个这样的寄存器,可以理解为地址。参考夏老师的书memory型的介绍。

这样就可以理解上面的代码了,输入了一个地址addr,输出了这个地址的数据assign q = ram[addr_reg];

网友:
ram的位宽为8位,addr_reg其实就是地址值,ram有64个8位,ram[addr_reg]对应的地址为addr_reg的ram值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