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问题

楼主:
函数:cal(x1, (x2, x3, x4)) 的实参有几个?

网友:
疑惑了 等高手解答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2个

网友:
我赞成楼主的看法,x1和(x2, x3, x4))两个

网友:
x1和(x2,x3,x4)两个

网友:
4个,那个括号没有用

;P

网友A:
引用 楼主:
函数:cal(x1, (x2, x3, x4)) 的实参有几个?

个人觉得,应该是错误的表达式。

函数传递多个入口参数,用逗号隔开;而括号是声明函数的。照这么理解,cal应该是由两个入口参数(x1和(x2,x3,x4)的返回值),后面三个是作为另外一个被调用函数的入口参数,而这个被调用的函数,居然连个名字都没有,编译环境怎么去找啊!

网友:
同意LS,编译一次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是错误的表达式。   函数传递多个入口参数,用逗号隔开;而括号是声明函数的。照这么理解,cal应该是由两个入口参数(x1和(x2,x3,x4)的返回值),后面三个是作为另外一个被调用函数的 ...

同意,(x2,x3,x4) 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编译下,看这样的函数能不能通过,能通过的话,再讨论有几个变量..呵呵.

网友:
实践一下就知道了,!~最后再结合理论来分析1~

网友:
坐等答案啊

网友:
cal(x1, (x2, x3, x4))
是两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擦,哥们,这玩意还真能编译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