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 单片机烧录后出现的问题 求教

楼主:
我用的是PIC16F72单片机, 烧录文件为 .HEX 文件  ,程序是一直能够正常运行的, 但是此次正常烧写后,实验发现有些功能正常,有些功能不对了 ,不知道是何原因,请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什么 功能不正常了,程序正常运行,到哪个部分不正常了,楼主描述一下

网友:
发地这个版块不合适吧?

网友:
你是只烧录了原来的HEX文件了,还是又重新编译过了.!
MAPLAB不同的版本,编译不一样,比较头疼!

可能以前能通过的,现在过不去了.
自己再多检查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原来输出是高电平的端口竟然输出低电平了,没有从新编译,是用TOPWIN 烧录器烧写的,第二天我用同样的方法,在烧录竟然有正常了。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