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我看看,为何无法进入中断呢??只看到灯循环点亮,按键却无法触发中断。

楼主:
下面的程序,是我从一个教程的代码上修改的,调了2天,还是不行,真急人。望大家多多指点,谢谢了
#includ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RCC_Config(void);
  void  GPIO_Config(void );
  void  NVIC_Config(void );
  void  EXTI_Config(void );
  void  Delay(vu32 ncount);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
   GPIO_Config();
   NVIC_Config();
   EXTI_Config();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D ,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D , GPIO_Pin_4|GPIO_Pin_7|GPIO_Pin_13);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GPIO_SetBits(GPIOD , GPIO_Pin_4);
  GPIO_ResetBits(GPIOD , GPIO_Pin_3|GPIO_Pin_7|GPIO_Pin_13);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GPIO_SetBits(GPIOD , GPIO_Pin_7);
  GPIO_ResetBits(GPIOD , GPIO_Pin_4|GPIO_Pin_3|GPIO_Pin_13);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GPIO_SetBits(GPIOD , GPIO_Pin_13);
  GPIO_ResetBits(GPIOD , GPIO_Pin_4|GPIO_Pin_7|GPIO_Pin_3);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vu32 ncount)
{
for(;ncount!=0;ncount--);
}

//步骤一系统初始化,使用固件模板中自带的SystemInit();函数即可。
void RCC_Config(void)
{
SystemInit();
//该函数配置系统时钟,其函数原型在system_stm32f10x.c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使能所用时钟,主要是各个GPIO时钟,不要忘记RCC_APB2Periph_AFIO时钟使能
}
//步骤二GPIO 配置 ,使用 GPIO_Config()函数
void 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LD1 -> PD7 , LD2 -> PD13 , LD3 -> PD3 , LD4 -> PD4
* B3 -> PB8 , B4-> PC13
*/
RCC->APB2ENR|=0x0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Pin_13|GPIO_Pin_3|GPIO_Pin_4;  //配置PD为输出模式,由CPU驱动LED点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配置PB8为浮空输入模式FLOATING,触发中断1--IPU 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配置PC13为浮空输入模式,触发中断2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步骤三EXTI 的配置。此步相当于单片机的中断配置,使用 EXTI_Config()函数
void EXTI_Config(void)
{

/* Initialize the EXTI Init Structure parameters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声明语句 要写在前面,一句就可以了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B, GPIO_PinSource9); // 管脚选择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清除中断标志位,进入中断后,先做清除中断标志位,否则它会不断响应中断,不断进入中断函数。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上升下降沿都触发 Falling  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9; //EXTI_Line8,这个表示的是中断线8。对于外部中断中的GPIO,有16 个中断线,分别是0-15,刚好对应于每个GPIO 端口的0-15 引脚。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启动中断的接收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外部中断启动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9);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13);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3;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13);
}
//步骤四NVIC 配置。先解释下NVIC,它的中文全称是“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用的是NVIC_Config()函数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for中断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for中断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步骤五中断服务子程序的编写。
void EXTI9_IRQHandler(void)                        //中断1
{
if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9) != RESET )  //判断外部中断1的标志位是否为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9);                   //若外部中断1的标志位为1,则清中断标志位
GPIO_ResetBits(GPIOD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7|GPIO_Pin_13);  //给PD口的3、4、7、13脚置0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EXTI_ClearFlag( EXTI_Line9);           //清中断标志
}
}

void EXTI13_IRQHandler(void)                        //中断2
{
if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3)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3);  //清中断
GPIO_SetBits(GPIOD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7|GPIO_Pin_13);        //给PD口的3、4、7、13脚置1(set)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Delay(0xfffff);
EXTI_ClearFlag( EXTI_Line13);           //清中断标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程序LZ想让 GPIOB_9与GPIOC_13 产生按键的外部中断
首先要对时钟配置:
你上面的这个: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AFIO , ENABLE);
引脚设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3:外部中断配置:
EXTI_Config(void);
4:中断配置
void NVIC_Config(void)
如果楼主没有分清中断分组那么可以使用默认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3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如果楼主想进行分析 请参考例程

这样就配置完成 了,可以参考例程,有问题一起讨论

网友:
那个.s文件中断得改成中断函数的名,这个注意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
目前用的名子为: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与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否说得再明白些??我是应该把.s文件中的EXTI15_10_IRQHandler和EXTI9_5_IRQHandler都改成上面程序中的EXTI9_IRQHandler和EXTI13_IRQHandler 么?
另外,EXTI15_10_IRQHandler中的15 和10 这两个数字怎么来的??
谢谢,一并向楼上各位热心的回答表示感谢!!

网友:
还有一个问题,硬件上GPIOB_9与GPIOC_13 的端口有上拉电阻

那么IO设置时,就不必设置上拉输入模式了吧?我这里设置的是浮空模式。
我把程序里的中断名字换成了EXTI15_10_IRQHandler和EXTI9_5_IRQHandler,虽然编译通过了,还是不能进入中断。我再试试把.s里的都换成EXTI9_IRQHandler和EXTI13_IRQHandler 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这么做了还是不行,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我的代码,帮我看看吧

exit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啊,崩溃啊~~~程序还没有调通啊,Jlink突然连接不上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原来,我接上串口,JLINK就不能connect了,但是不连串口也无法调试串口啊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