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见到的节能“神器”

楼主:
突然发现,赚钱其实很容易,只要你会玩点低劣魔术都可以到乡下赚大钱,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没有良知。

春节回家,俺乡下大哥给我分享从集市上淘来的神奇电器——连接了像三个特大电解电容的插头,据说插上插座电表便会显著变慢,有效节能省电,当场演示过效果,电表转速显著下降,而且有人现身说法,声称效果很好,还要给家里再买一个。据说当场老百姓踊跃购买,而且价格也非常合理,只要15块钱。

我一听就明白我那曾经很聪明的大哥当了冤大头,从节能的角度来讲,这不符合能量守恒定理,而且有如此节能产品,完全可以获得诺贝尔奖;从偷电的角度来说,这么简单、便宜并如此方便操作的玩意儿就能偷电?估计电力公司早就开不下去了。拆开夸张的包装外壳,每个里面连接了不过就是一个电容器。被我揭穿,大哥还有点不服气,因为他确实当场眼见了电表转速降低。

类似的把戏在农村和城市的城乡结合部太多了,例如神奇的电视接收器,像USB样的一个“东东”,接上电视就可以收到几十个频道,而且效果清晰,不但可以省去有线电视的费用,而且极为方便。这玩意儿曾经眼见,确实神奇,当然我不会上当,因为我知道如此神奇的东东完全可以是一个大发明,怎么会跑地摊去了?

如此的“科技下乡”太多太多了,每年回老家都能听到很多神奇的事情,而更多的是“神药”下乡,号称包治百病,却贻害无穷。

网友:
回复 楼主:

坛子里热心的朋友,可以插接下这些所谓的“神器”,揭露这些东西的真面孔

网友:
电视接收器的事情貌似报道过 可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突然发现,赚钱其实很容易,只要你会玩点低劣魔术都可以到乡下赚大钱,当然前提是你必须没有良知。   春节回家,俺乡下大哥给我分享从集市上淘来的神奇电器——连接了像三个特大电解电容的插头,据说插上插座 ...

会不会是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素、电容补偿那些搞的鬼,高手解释下呗。

网友:
家用电器的感性负载大,利用电容的补偿提高有功功率。

网友:
解释一下 为什么 当是 电表变慢就O了
我也不太理解

https://home.eeworld.com.cn/?80086

网友:
呵呵 飘过看看什么东西的

网友:
这个电视接收器是个骗人的东东,你买回家就玩蛋了

据本人分析,在它的地摊周围应有发射装置,发几个节目,你等反应后才15元算了

网友:
刚才发表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不过自己好像也不完全明白,刚用Multisim仿真了一下,得出的结论是并联电容没有用。贴图看真相:图中分别用电压表电流表功率表(Multisim的功率表测量的应该是有功功率,如果不是的话请指正)测量电路参数。图一为使用100W灯泡的时候的参数,此时电路负载为纯阻性,功率因数为1.

                                                                       图一

图二为在灯泡两端并联一10uF电容后的参数,可以看书,并联电容后电路的电流增大,功率因数减小为0.549,但功率表测量的功率不变

                                                                 图二

既然不会改变电路的功率,那么功率在时间上的积分,即电能表的计数就不会变。至于感性负载的情况下,我绝对应该也是这样的,即使改变了电路的功率因数,电能表的计数也不会改变。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电能表计量的是有功功率,并联电容只会改变电路的无功分量,电能表测不出来。

至于LZ说的确实使电表变慢,实在不理解,也想不出来,请高手出来指教!

网友:
一般家用電器, 如冰箱, 洗衣機, 電風扇等等, 都是利用馬達運轉, 而馬達是屬於電感性元件.
因此功因數將會降低, 把電容接到市電後, 因為 LC 的並連, 一個相位落後, 一個相位提前,
則會將功因數提高.

這產品是利用電容特性來降低無效電的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晕地繁体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圖中所用的負載是燈泡, 屬於電阻性元件, 因此加並電容會降低功率因数 LZ 說的展示情形應該是 電表後方只接了motor 之類的電感性元件, 因此接上"省電器" 之後, 由於電感 電容 並聯, 將原本落後的相位(還是提前? 這點我忘了) 改善到與電阻性元件相似. 也就是將功率因数提高到接近 1. 這個相位問題就要用示波器才能看到, 用電表是沒辦法的.

ps. 電阻的電流相位與電壓相位是同相的, 電感的電流相位落後電壓90度, 電容的電流相位提前電壓90度.
所以當電容並連到電感上, 一個落後一個提前, 相位就沒有變化了.

网友:
并联电容可以改变电压相位
高校现在有很多的“恶性用电识别器”就是用这个破解方法。
如果使用热水器等线性负载,电流和电压的相位是一样的;
但如果是电风扇等感性负载,电流和电压之间是有相位差的;
并联电容可以使使用线性发热源是也产生相差以麻痹“恶性用电识别器”的相位识别,
但是有功功率上我解释不来

网友:
楼上同仁把问题搞复杂了。其实“节电”原理很简单,关键在于奸商在街头演示时电度表的接线与正常的不一样!

网友:
“节电器”(电容)接入时实际上是串入电度表的电压线圈,根据分压原理,使得电压线圈两端电压降低,而电度表的读数是电压和电流的函数,表现出转速变慢,势必造成“节电”的假象。这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表演”的小伎俩,你买回家用保证一点不节电,因为你家电表的接线和奸商的不一样,效果最多是为改善电网的功率因数做出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懂得地大侠不少 肯定不会被骗

网友:
可否上图啊

网友:
这些玩意,我在广州解放中电子市场也是一见一大把,但是心里想不明白 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