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寻找433MHz RF 传输,接收IC

楼主:
我现在有一个需求.

要做一个RF遥控开关,只有一个控制按键,在欧洲使用,并且能在水下工作.

请大家介绍一些这样的RF 传送介绍IC,

越便宜越简单的越好.

注意:这里的RF只做控制用,无数据传输等需求.

网友:
回复 楼主:

水里都要通讯,水对无线的影响很大,大概在空旷距离要多远?水里要怎么传?多深?这些都要拿模块实际测试。最简单便宜的是ASK的无线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里都要通讯,水对无线的影响很大,大概在空旷距离要多远?水里要怎么传?多深?这些都要拿模块实际测试。最简单便宜的是ASK的无线模块;

谢谢rock的及时回复。

水下1米深,5~10米的传输距离.

请问下有什么好的选择?

不胜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用PT4450 PT4301或TX Micrel 112    RX  micrel 211  213试下,最主要是要实际做实验和天线调节;

网友: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