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雷达电路的EMC分析

楼主:
现代雷达对信号频谱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并要求雷达能在恶劣的电磁干扰环境中可靠工作,这就对雷达电路系统的抗电磁干扰能力和电磁兼容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雷达信号的寄生输出,除了在信号变换等过程中产生外,还与系统外部的干扰、电路之间的干扰,电路系统的结构设计、工艺设计及信号传输匹配等有关,所以要研制满足电磁兼容要求的电路系统,除了方案合理、设计正确外,还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a、采取电路合理接地、电路之间去藕等有效措施,抑制一切无关信号。
b、装配设计、电路布局及排列等必须正确合理。
。、应采用先进的工艺设计。
d、加强单元电路和电缆之间及电路系统之间的屏蔽隔离。
  2电路系统的电磁兼容分析与设计
  用高质量的单元电子电路组成电路系统,完成某种功能时,除了系统方案的正确,电磁兼容设计也是十分重要的。尤其对现代雷达中的高稳定信号系统和一些复杂电路系统以及工作在恶劣电磁环境中的电路系统,电磁兼容设计就更为重要。下面将详细分析电路系统的电磁兼容间题,并提出有关的实施措施和方法。
  2.1电源系统的电磁兼容

  电源系统方面的干扰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系统外部的干扰串入,如由交流电网进来的干扰及干扰磁场等引起的干扰信号;第二种是系统本身产生的干扰信号,例如整流滤波后的波纹干扰,可控硅调压产生的尖脉冲,开关电源引起的高频脉冲,高频电源的泄漏及稳压管产生的噪声等等;第三种是系统连线上的场干扰信号。要抑制或削弱这些干扰信号必须对电源系统进行细心的电磁兼容设计。

  a、对电源变压器加屏蔽、隔离措施
  每只电源变压器都应在初次级之间加静电屏蔽,以隔离初级电网串进来的干扰。重要电源还应对整个变压器加罩高导磁材料进行磁屏蔽,抑制变压器磁场及外界磁场引起的干扰。这些静电隔离和磁屏蔽体均应可靠接地。
  b、电源变压器要尽可能远离电子电路,以便使电源频率的干扰及交流电源磁场的干扰降到最低水平。

  c、电路系统中,若同时有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时,则必须分别给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供电。防止数字电路中上升时间很快的瞬态过程通过电源影响模拟电路。

  d、合理组装电路,正确接地,正确接线及铺设电缆。选用恰当的磁屏蔽材料和电磁屏蔽材料,同时必须兼顾尺寸、重量和成本。
  2.2信号传输系统的电磁兼容
  信号传输过程中的干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信号通过传输线时,在其周围产生电磁场,这些电磁场会在周围的导体中感应出电流,形成干扰信号;二是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一般都有反射,反射信号串入其他电路形成干扰信号。克服传输引起的干扰一般可采取下列措施。
  a、加强电磁屏蔽,对不同频率,不同类型的单元电路分别组合屏蔽可减小相互的影响。
  b、加强传输信号的匹配、隔离,使信号的输入、输出均有匹配网络,适当增加隔离级以降低反射干扰。

  c、抑制一切无用信号,即使落在电路频带外的信号,也应采取抑制措施。因为普通的放大器、倍频器、混频器和分频器中均有非线性存在,都可能把带外信号变换到电路的有效频带范围内。因此,必要时应增加各种滤波器以抑制无用信号。

http://bbs.srvee.com/thread-18392-1-1.html
  d、合理布线、合理排列电路。印制板上的传输线,既可能成为发射天线,也可能成为接收天线,因此,必须对它们合理布置,并尽量缩短其长度,以降低它们的相互干扰。
  2.3地线系统的电磁兼容
  作为电路系统的地线,首要的任务是必须接触良好,尽量减少接地电感及接地电阻。
  使地电流少锅合,减小相互感应。
  在电路系统中,一般应把模拟信号地,数字信号地和噪声地分开,有些系统还要单独设屏蔽地。模拟地用于模拟电路和它们的电源;数字信号地用于数字电路和它们的馈电电源;噪声地用于交流电源变压器的静电屏蔽及变压器屏蔽、交流供电线的屏蔽和发射机等。这几种地线在电路系统中不应混淆相连,使它们在系统外单点相接与大地相连。
  3电路工艺及结构方面的电磁兼容设计
  电磁兼容不能只看成是电路设计人员的事,还必须由工艺和结构人员配合,才能共同完成合理的设计。因为不论是接地线的设置,电缆走向安排,还是电子组合的屏蔽体设计,电子组合的排列及变压器的放置位置,和各种材料的选择等都属于电子结构问题。
  而屏蔽体的加工,印制板的制遣,电路的装配等将直接影响屏蔽,辐射及传导效果,这是工艺方面的问题。下述几个问题设计时应加以注意。
  a、合理划分、组合单元电子电路,使它们按其功能组合成不同的功能块电路。尤其

4屏蔽设计
  在电磁兼容的设计中,屏蔽体设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屏蔽是抑制一切无关信号的重要手段,一般可分三种类型:静电屏蔽、磁屏蔽、电磁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