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块CPLD+ARM的LED显示屏控制卡,但是不会移动显示,求助!

楼主:
做了一块CPLD+ARM的LED显示屏控制卡,静态显示已经OK,但是不会移动显示,求助!

网友:
不知道你具体怎么做的.移动显示不就是一帧一帧地更新数据嘛.呵呵.
你现在静态显示是不更新数据的吧.

网友:
更新数据的时候周末保证移动的速度恒定呢?

网友:
瞎逛

-----------------------------------------------------------------------------------
www.cqmeirong.com

网友:
你的静态显示是怎么实现的呢?不是不断刷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
什么意思

网友:
把你的代码传上来让大家分析分析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