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B96的LDO的输出设置疑问

楼主:
在9000系列以下的版本 的LDO输出都是 可设置的,如 8962
尤其是当要使用PLL的时候要把LDO的输出设置到2.75V ,不然有可能会出问题
而这在9000系列中发现 LDO的输出已经改成了1.1~1.3之间 而且也没了设置寄存器,
但是在某些例程里还是设置LDO输出为2.75v  这明显是不可能的,但程序可以正常的运行想知道 它是怎么做到 这个不同系列的兼容的

网友:
没人知道的么?

网友:
也许是我的问题太白痴了吧。。。。

网友:
LZ 在整9B96,请问你整过里面的SAFERTOS么? 谈谈您的看法

网友:
9000和8962的LDO配置是一样的,你可以参加数据手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会一样的,
我用的9B96上 LDO最高输出才1.35V
而8962的LDO输出最高位2.75V

并且TI给的 B2的DK 开发板 的LDO 已经外接了一个1.2V的 电源芯片,
不可能通过内部设置改变LDO的输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