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图形库如何清除画上去的字符啊?

楼主:
for(i=0;i++;i<4)

{

GrStringDrawCentered(&sContext,str, -1,
                         160, 220, 0);

SysCtlDelay(SysCtlClockGet()/3);}

我想循环显示这个数组的字符,现在是4个重叠在一起了,找了半天也没找到相关清除已经写有的字符的函数,谁帮我下,是不是我这样直接写不对啊?

网友:
在那个区域写入同样长度的空格,或是用自带的clear函数。

网友:
我也来学习学习哦 支持楼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二楼正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写上空格也不行,如果写空格可以的话,那直接写新的应该能覆盖,clear函数我找了一下子,没找到呢

网友:
调用GrStringDrawCentered重绘背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谢了,现在是这样,在一个地方连续画两个数字,先画完4位数,再画3位数,画3位数的时候,那个边边上还有一点4位数的痕迹,如果先画3位后画4位就没事,更新了,这种情况该咋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