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晶振引发的问题

楼主:
本来是51好板,就是CPU座松了,让同事搞一下变紧,拿回来突然不好用,仿真器上也不好用,本来屏幕可显开机画面,但怎么也搞不定,由于急有找了另一台机器总算把程序实验完,第二天对着这个坏板研究起来,首先是换51的40脚DIP座,小心得很,因为板上还有FLASH和CPLD,换完还是不好用,它娘的!

     从屏幕上看好像程序根本没工作,因为我们的机子有键盘,按下有个声(CPU控制发出的),现在根本无声,CPU我写了又写,难道是它-------晶振,同事的万用表有个能测频率地,我用它一测,哈哈,22.1184MHZ,变为90 多HZ,换之

好了。

     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本来好好的晶振突然坏了,我还是第一回碰到,在这里写出让同行们少走点弯路,平时测不了频率,用万用表就可判断好坏,可先量晶振的管脚(加电情况下)若一个2.4伏,一个2.5伏,就表示晶振是好的。;P

网友:
晶体坏掉了,确实很少见,一直感觉晶体都是很扛得住的,遇到这样的问题确实很难查到。
版主给我们检查电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经验,MCU在检查时需要检查它的时钟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嗯,看不懂...不知道说的是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杂弄成-22分了,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缘此山中,云深不知处:D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知道不?过来俺偷偷告诉你

网友:
回复 楼主:

晶振的确不爱出问题,一般不会往这想。
既然不工作了,引起的原因就那么多几个 排除法

网友:
晶振一般都不会坏的啊,怎么弄的?我对坏的成因比较感兴趣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前看过一本书。
说,晶振的坏一般是短路,开路的很少。
开路的一般是给摔坏了,把晶体弄断了之类的,不容易检测。

另外,还有就是受潮什么的也会让晶振异常,老一点的书还说过哟撬开外壳,用电吹风烘干的说法。
不过这等操作,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PS:实在怀疑,可以用替代法,晶振也不很贵,换上去,是好是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我维修出身,现在才带着学点设计,对于整体不工作我们一般都是量晶振,楼主的测试方式对的,有条件用示波器测下就知道了

网友:
晶振坏了我也碰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想不通,我的同事只不过拿过去,用改锥搞搞插座,因为太松,第二天我换个新DIP40的座,还是起不来,

我去问谁啊?

现在这个晶振还在我桌面放着,我看它,它看我:D

网友:
晶振是比较容易摔坏,撞击也会使其坏掉。
我有一次做51板时,31脚悬空,烧完程序后,有时候正常,有时候又不正常,绝大多数情况是不正常的。也是查了很久。呵呵……

网友:
顶,以后也得注意这方面的原因

网友D:
晶体内部结构的机械强度不高,经不起高G的冲击,一旦其中的石英片破裂晶体就完了,所以要尽量避免机械冲击。
晶体本身对直流而言是开路的,“短路”是由于支架碰到了外壳,通过外壳短路了而已,这种情况当然少见了,但做工很差的晶体则很难讲。

网友:
回复 网友E:

学习了 受教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31脚悬空,那肯定会出问题的。
查查31脚是干吗的就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体内部结构的机械强度不高,经不起高G的冲击,一旦其中的石英片破裂晶体就完了,所以要尽量避免机械冲击。晶体本身对直流而言是开路的,“短路”是由于支架碰到了外壳,通过外壳短路了而已,这种情况当然少见了, ...

很有道理。我是做晶振的。

希望相互交流。Q512373609   电话 13410280734 文生

网友:
一般单片机出问题我都是在这几个地方检查问题!首先看看电源有没有问题,接着就是震荡电路看晶振和电容,一般都用替换法,然后就是复位电路,如果这些都是好的那就要考虑单片机的问题了……还是替换的方法!另外在用晶振的时候最好在下面垫一个晶振的塑料片!因为他的外壳是铁的会短路得

网友:
不用问,肯定是敲坏的
我摔坏过一个

网友:
估计是被摔坏了。
我们公司自己量产研发的RD8025T时钟芯片,也用到了晶振,曾经也出现过一次类似的问题。
各位大大们有机会可以一些多相互交流。Q451806294  电话 0510-85181335 刘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看过一本书。 说,晶振的坏一般是短路,开路的很少。 开路的一般是给摔坏了,把晶体弄断了之类的,不容易检测。 另外,还有就是受潮什么的也会让晶振异常,老一点的书还说过哟撬开外壳,用电吹风烘干的说法 ...

是容易摔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有这么夸张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