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十分感谢!!!

楼主:
我用JTAG连接我的开发板,可以出现了下面的情况,请各位大哥看看是怎么回事,小弟十分感谢!!!

网友:
说是找不到设备器件的ID号?  楼主应该检查下线是不是坏了???

欢迎加入我的团队

网友:
我个人认为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JTAG板的问题。还是实验板的问题?

网友:
信息已經提示你怎麼檢查了...

1. 檢查 JTAG 與開發板 連接是否正常
2. 檢查 AVR 的 FUSE 設定, 是否有開啟 JTAGEN

网友:
芯片的事,查芯片吧,是不是又锁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了另一个JTAG能用,就是这个不能用,就是上边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