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AD转换

楼主:
28335用原有的示例程序调试通过没问题,但由于项目中还要用到U盘读写扩大存储,所以段.ebss必须得足够大,在U盘读写中段   .ebss            : > SRAM,      PAGE = 1,SRAM : origin = 0x100000, length = 0x010000。
而在AD转换中.ebss            : > RAMH,      PAGE = 1,RAMH : origin = 0x00C000, length = 0x004000。
将AD转换中的段.ebss换为跟U盘读写一样就不行了,出现错误,编译通过,但运行不了,求高手帮助。只改了一处就不行了。

网友:
实际物理内存尺寸是固定的,增加了ebss段的空间,需要相应减小其他段使用的空间,不能让两个地址空间重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提醒,但地址空间没有重叠,可以到主程序,只是运行到中途时会出现Trouble Remov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Continue or Finish Stepping"at 0x8a7c: Error 0x00000008/-1066 Error during: Break Point,  Cannot set/verify breakpoint at 0x00008A7C
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flash中的程序需要使用硬件断点,如果在sram中运行程序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什么比较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在AD转换中,访问外扩ram时,总是会出现错误,
Trouble Removing Breakpoint with the Action "Continue or Finish Stepping"at 0x8a7c: Error 0x00000008/-1066 Error during: Break Point, Cannot set/verify breakpoint at 0x00008A7C
几天了都没搞定,求高手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