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8962 Lwip #include .c文件 不足

楼主:
首先感谢EEWorld 网站提供的LM3S8962的开发板,由于春节放假,板子一直没有研究。现在回到工作岗位上,才开始研究开发板。

申请这块开发板的主要原因是看重LM3S8962使用网络功能不需要外加芯片的好处,一可以节约成本,二可以减少走线,所以就先从网络部分着手研究,

以前研究过uIP,对其流程比较熟悉,但是Lwip相对于uIP更好点,所以最近开始研究Lwip。

在光盘中提供的例程中,发现lwip的很多 .c 文件没有包含在工程里面,仔细研究发现,其例程的lwiplib.c文件中使用了很多下面的方式。

#include "third_party/lwip-1.3.2/src/api/api_lib.c"
#include "third_party/lwip-1.3.2/src/api/api_msg.c"
#include "third_party/lwip-1.3.2/src/api/err.c"
#include "third_party/lwip-1.3.2/src/api/netbuf.c"
#include "third_party/lwip-1.3.2/src/api/netdb.c"
#include "third_party/lwip-1.3.2/src/api/netifapi.c"
#include "third_party/lwip-1.3.2/src/api/sockets.c"
#include "third_party/lwip-1.3.2/src/api/tcpip.c"

#include "xxx.c" 这种方式不是很常见,所以在网络搜索下,发现这种方式不是很推荐使用。

为什么经常见到include .h文件而不是include .c文件?或者说include是不是就是为包含.h文件设定的语法?这个问题的答案偶不知道,没有见有文档记载、说明这个问题。不过从语法角度讲,include的意思就是从当前位置包含另外一个文件,就象宏替换一样把当前行用另外一个文件的整个内容替换掉。

从这点讲,include .c文件是可行的,c编译器完全能够正常处理。但是为什么不常见include .c文件?从设计角度上讲,源代码区分为.h和.c文件,是为了接口与实现的分离,实际上两者没什么本质的差别。.h文件提供接口,.c文件提供具体的实现,两者可以一一对应,也可以不一一对应,没有强制要求。一个.c文件做为一个模块的实现,有可能要跟其他的模块打交道,这个时候就需要include其他模块的接口(其他模块的.h文件);而包含其他模块的实现(.c文件)是没有意义的、危险的。
所以,我们不应该在项目中include .c文件,这样使用者出于直觉很难想到这里会有问题,增加了排错的难度。

在这,也建议大家最好不要使用 include .c的方式编程。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分享:)

网友:
回复 楼主:

分析地很深入,不过我觉得 LWIP 这么做应该是有它的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