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14学习之PLL

楼主:
  这节,我们介绍LPC1114的PLL的设定,还是通过程序演示,不当之处欢迎指正,继续抛砖引玉。

如下便是PLL设定的子程序,相信大家对照注释都看的懂。

void PLLset()
 {
  unsigned long i=0;
  LPC_SYSCON->;PDRUNCFG &= ~( 1 << 5 );//系统振荡器上电
  for( ; i<256; i++ );//等待振荡器稳定
  LPC_SYSCON->SYSPLLCLKSEL |= ( 1 << 0 );//选择系统振荡器OSC
  LPC_SYSCON->SYSPLLCLKUEN &= ~( 1 << 0 );//切换时钟源
  LPC_SYSCON->SYSPLLCLKUEN |= ( 1 << 0 );//更新时钟源
  while( !(LPC_SYSCON->SYSPLLCLKUEN & 0x01) );//等待时钟源更新完成

  LPC_SYSCON->SYSPLLCTRL &= 0x23;//[6:5]=01;[4:0]00011;M=4 P=2
  LPC_SYSCON->;PDRUNCFG &= ~( 1 << 7 );//系统PLL上电
  while( !(LPC_SYSCON->SYSPLLSTAT & 0x01) );//等待锁定

  LPC_SYSCON->MAINCLKSEL &= ( 11 << 0 );//选择为系统PLL输出
  LPC_SYSCON->MAINCLKUEN |= ( 1 << 0 );//更新MCLK时钟源选择
  LPC_SYSCON->MAINCLKUEN &= ~( 1 << 0 );//翻转更新寄存器
  LPC_SYSCON->MAINCLKUEN |= ( 1 << 0 );
  while( !(LPC_SYSCON->MAINCLKUEN & 0x01) );//等待更新完成
 }

;P 菜鸟之作...

网友:
嗯,来学习了,这个是程序里带是什么符号吗?

网友:
带,这事我也遇到过

本来是程序,贴过来后就有笑脸,还以为在搞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