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电知识

楼主:
问题:为什么说Cu"的容抗远小于集电极总负载电阻RL',Cu"中的电流就可以忽略不计呢?请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是不是书上又写错了,应该是Cu"的容抗远大于集电极总负载电阻,相当于断路可忽略不计了?

网友:
俺搅得楼主的理解是对的,C小→容抗大→并联时忽略不计。

网友:
我记得,如果进一步忽略的话,好像连C图中的输入电容都可以忽略。
只有高频时,特别是 共基极组态 时才要特别考虑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大哥,小弟刚发了个帖子,请你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刚翻了一下书,应该是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