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RTL视图的一点小总结

楼主:
RTL视图观察

Quartus 减法器的原

1’h1是常数,quarutsRTL中都是将常数图灰。B后面的圈是取反。减法器的原理是把AB后面扩展一位,置位1,也就是AB原来是16位的,但在后面的加法器操作中是17位的。相加后的结果再把最后一位去掉。

以四位举例  10 – 2 = 8

           A 1010 增加一位就是 10101

           B 0010 取反 1101    11011 相加后是10000 最后一位去掉就是1000

把鼠标放在那根线的上,就会有如右图的说明框,说明这条线上数据的组成。

一般:常数放在下面,是拼接到数尾。常数放在上面,是拼接在数前。。如果数据的位数没有扩展,就是移位。。右移就是这样达到的。如下图是右移三位的操作,新的[25:23]数位补0[22:0]数位是原来数的[25:3]

网友:
关于减法器的原理还请大家分析分析,quartus为什么是这样做的
我只是从图中自己琢磨出来的.....

网友:
等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