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编译问题

楼主:
我在exvarialbe.h中定义了一个联合体:

union uint16

{   struct

         {   unsigned b15: 1;

             ...

            ...

            unsigned b0: 1;

        }onebit;

      unsigned int allbit;

}FunEnable;

在Timer.h 中声明这个变量

extern union uint16 FunEnable;

然后在timer.c中使用这个变量

#include timer.h

...

...

FunEnable.onebit.b0=1;

编译时出错, 说是“FunEnable.onebit.b0=1;” 这句 incomplete type is not allowed,

请教这个是什么原因? 这样定义没有错误啊。

网友:
FunEnable.onebit.b0=1; //这么写看行不行。

网友:
那句赋值语句没有问题。在timer.h中联合体声明改成下面这样就可以了,不明白为什么声明变量还要把变量的定义重新抄一遍,哪位前辈知道指点下啊。
extern union uint16
{   struct
         {   unsigned b15: 1;
             ...
            ...
            unsigned b0: 1;
        }onebit;
      unsigned int allbit;
}FunEnable;

网友:
:( :( :( ,又不行了。把定义的变量在声明中重新抄一遍还是不行啊。
崩溃了。。。前辈指点下啊。

网友:
这个应该跟编译器有关。有没有试过在CCS3.1下,或者在VC下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