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那个不用的NC绕组起什么作用

楼主:
本信息来自合作QQ群:LED电子工程师总群(26993639) 群主: 地 球

如图,变压器那个不用的NC绕组起什么作用?有人知道吗?是储能还是其它的作用?

网友:
屏蔽作用

网友:
如何屏蔽?

网友:
相当于包了个铜皮

网友:
以前屏蔽我知道的是用铜带接地,但这个是悬空,不接。

网友:
这是根据自己设计来要求的。

网友:
我看悬空的这个绕组是1到3绕组的一半圈数,但是双绕

网友:
有点明白了,是与铜带起相同的作用。铜带的方法是十几年前的方法,现在改成用绕线的方法,

网友:
NC就是不连接的意思。和屏蔽没有关系。。

网友:
几种玩法

1.将变压器初级端子1、3、NC换着接,可以改变的变压比。(变压器一种型号多用途)
2.从NC端获得初级电压的两倍自耦升压。

网友:
屏蔽电场用的,方便过EMC.

网友:
楼主注意啦

有时那个头是个备份,就是一但一个坏了,中间那个头就上一样地

网友:
楼上说的是错的

其他的多说对了一半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许是实物就6个脚,做图的人又找不到与之对应的原理图的件,只能找个近似的件来代替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看了所有的回复,没有个是回复一样的,估计是这个变压器是个很奇怪的种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