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应该选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好呢

楼主:
请问下我想要用单片机输出上面两个PWM波形

周期为10us

请问应该选用什么单片机呢??

我想要用来驱动mosfet的!!

网友:
是驱动上下桥臂的mosfet么?需不需要带死区功能?

网友:
freescale 的S08 差不多吧 最高48M总线频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果不用呢?
那具体用什么单片机好呢??

网友:
就输出这个波形?
用pld好了

网友:
总的来说 我现在是只想用单片机产生那样的PWM波来驱动mosfet的

周期是10us

希望能介绍款比较简单易用的单片机

由于只是学过51 还有会点C编程!!

网友:
回复 网友B:

51怕速度不够 一个机器周期就1us mc9s08aw16 最高busclock是48M 且有PWM模块价格也不太贵 还能余下一部分资源做显示和接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