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有关DIY的讨论,就把我过年做的玩意儿拿出来看看吧O(∩_∩)O~

楼主:
 做PCB的时候发在PCB论坛了,感谢大家的捧场啊

下面是最终完成的硬件部分,由于是单面板又没经验,飞线比较多,最后也懒得弄了,大家将就着看看吧;P

漏了一点忘了说,也是制作过程中特意注意到的:看起来板子上有很多排阵排座,其实都是表面安装的哦~板子背面是完整的

为了保证排针的稳固,是在板子上钻透一半,把排针剪短再焊接的

排座是把引脚折成90度,直接焊在焊盘上

这些看起来可能好像不是很结实,实际上由于是多个焊点共同固定,就像一把筷子比一根筷子更难折断一样,实际上还是很牢固的

压电陶瓷片的固定也是费了一番脑子,最后是用的排座里的芯折成的支架支撑起来再焊接的,最后看来也足够牢固

网友:
回复 楼主:

嘿嘿 虽然飞的线 但是飞的也挺整齐 楼主说说做什么的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也没什么特别的,主要还是时钟,关键是因为是触摸屏所以软件上有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比如滑动操作

而且作为时钟的话省去键盘外观会简洁很多,更实用一些,功能上做扩展也很容易

还有就是没用到的12个IO都引出来了,包括P1.4~1.7,也是四路ADC,同时也是SPI接口,P1.4还是PWM输出,P3的串口、中断、计数器输入都保留了

另外串口我也专门引出来和地线放在了一起,方便下载线的连接同时也不妨碍作为IO口的使用

左侧上下有两个电源接口, 整个板子除了作为电子钟外扩展其他模块也是很方便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还是没看懂那个圆片片是啥东西呢

网友:
可以直接换万用板了,不过这才是真正的DIY

网友:
LZ这个是做什么的呢?
线飞的很有特色的说

网友:
那个圆片是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压电陶瓷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压电陶瓷片,蜂鸣器太厚了,放不下,就用了压电片,还能调频率,就是声音小了点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万用板的话连线感觉还不如直接做PCB方便,而且用万用板要是接在液晶下面感觉不伦不类的,不好看,还有就是万用板不知道怎么焊贴片,全引成2.54的引脚的话空间估计就不够了

网友:
怎么不见程序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看了第二遍才惊奇地发现,全用表面贴装的做法...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压电陶瓷片怎么驱动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嘿嘿,就是一个三极管,类似于驱动LED那样,作为开关使用

不过由于压差只有5v,所以声音比较小,有条件的最好尽量增大压差,可以提高音量

网友:
回复 楼主:

压电陶瓷片不是要交流才能驱动让它响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也是我这个声音小的原因之一吧

如果是正负5V的交流的话估计声音就会大一些了,但是我这个只是在0V 和5V之间变化,幅度比较小

但是这样确实也是能响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是PWM控制呗,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是PWM

PWM是频率一定,占空比变化的控制方式

这个压电陶瓷片是类似于有源蜂鸣器,通过频率变化进行控制的,占空比都是不变的

不同的频率可以发出不同音高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