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请问在继电器触点保护用哪种电容,比较好,是高压电容,还是普通电容呀?

楼主:
下图是我的继电器触点电路,里面用的是RC电路,不知道这样行不行,我的触点为12V/3A,请大家把我看看,如果用RC电路,不知道用哪种电容和电阻比较好?请指导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等高手解答~~

网友:
触点保护主要是消除电火花对触点的烧蚀,只要用相同电压等级的压敏之类的元件,并接在触点上即可。也可以在网上搜一下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

网友:
 RC用于感性负载断开时消除反压的,电容将会承受到多高电压跟R、L、C的值都有关。
 建议参考网文:http://www.elecfans.com/yuanqijian/jidianqi/20091121111000.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我电容用高压电容,电阻用普通电阻?

网友:
不知道你的负载是什么,因为你的图纸上没有反应出来。在这个电路中不是什么高压电容,关键的是时间常数。因为这个阻容回路的作用是要吸收触点断开的瞬间电火花能量。所以这个阻容回路也叫吸收回路。关键要看你的负载是什么。是直流还是交流,负载性质是感抗还是容抗。仙猫推荐的网址希望你好好看看,对你会有启发的。

补充:关于电容的耐压问题要具体分析,还是要对负载做出分析之后才能决定。当然如果不考虑经济效益的话,高耐压电容肯定是可以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触点为12V/3A直流负载感抗,楼上大哥加我Qq吧:1259288986,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