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tilsim 10.1仿真时,脉冲变压器的参数怎么设啊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仿真个脉冲电源,其中有脉冲变压器,一边写着140TS 另一边写着13TS,及15TS,我应怎么设啊,再有还有个1N60场效应管好像没有,高手说下怎么设啊, ,谢了先

网友:
用过软件做简单仿真 还是帮不了你 帮顶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脉冲变压器的参数可以在软件里设置的,请你仔细看一下帮助。一般 右键点击一个元件时会弹出一个对话框,可以在对话框里改变参数。如果你是在对实物仿真的话,应该仔细分析电路。看一下那个绕组起什么作用。另外1N60应该是二极管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先点击二极管符号放置好,右键点击二极管,就可以改变型号了。这个型号是常用的,软件里应当有的。
刚才下了软件看了一下,1n60的确没有。看来就得用tools菜单里的第一项,自己建立模型了。

网友:
谢谢,楼主各位大侠的回答,我再看看

网友:
找到这个小东西了,1n60的PDF文件。这样在软件的工具菜单里就可以根据参数建模型了。再补充一个1N60系列的文档。

1n34 to 1n3373.PDF

网友A:
求问  MULTISIM脉冲变压器是哪个符号啊~~不会找 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问  MULTISIM脉冲变压器是哪个符号啊~~不会找 囧

TRANSFORMER(变压器)-->在component内选择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