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 设计中用上升沿触发寄存器还是下降沿

楼主:
经常做FPGA设计, 习惯都用上升沿触发, 但从来没有考虑过, 用上升沿触发寄存器还是下降沿触发是否有区别?请各位发表高论

网友:
如果是全局同步时钟,逻辑也都是同步的,那么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貌似有区别的,一般使用上升沿,哪里资料看到过,我再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