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人启示】做DIY示波器液晶驱动

楼主:
在FPGA版本的示波器中液晶没有选用山寨手机屏,而是用了比较通用的不带控制器的液晶屏,因为山寨屏一般都是2.8或2.8以下的,而且供货不稳定,不带控制器的液晶虽然价格会贵些但尺寸齐全,换屏驱动改动也不大。对于这些屏的控制器需要用FPGA去实现,我在设计的时候预留两块SDRAM,一个作为网关和背景,一个作为波形显示。两个SDRAM叠加后去刷新TFT。如果在这方面有才能的朋友可以留言,我们会提供器件,PCB,以及CY3的开发板。

网友:
看来快出来了

网友:
需要动手的兄弟赶快上啊!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

网友:
有能力的施展机会的时候来了~

网友:
这个,,,表示路过。
刚买了偶第一块液晶屏路过。

网友:
正在做RGB的液晶屏显示问题。不过最近项目比 较紧。怕时间不能保证。关注先

网友:
楼主能提供些屏的资料吗?
是RGB INTERFACE的还是CPU INTERFACE的?
如果是RGB接口的话,可以参考2440的LCD控制器来做,处理好行场线时序就可以啦。。
我非常感兴趣,但是无法在短期内投入大量精力来做。。。只有遗憾了。。。

网友:
LCD控制器最好做成通用方便移植的。
在SDRAM中划出一块区来做显存
控制器在时钟的驱动下 不断的从显存中 取数 刷屏 取数 刷屏
系统如果要显示什么 只需要将显存映射来 然后向指定的地址写数 就可以啦

网友:
板子出来之后,看情况吧

我应该能做,ipcore用现成的cyclone本身的sdram控制就行。
作成两层显示,一层背景一层前景。
这个得根据分辨率算一下带宽占用。

网友:
一般qq联系我,某些原因,我不太常来了

qq:12487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