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网眼2000摄像头

楼主:
急需帮助,请各位路过的大侠帮帮忙。

 USB摄像头 OV511+OV7620  视频管道打不开

环境: WINCE ARM9

在串口打印的信息如下:

Set Interface 7

Open pipe!
Isochronous not supported
pPDD->pipeVideo.hPipe = 0
Error opening pipe  rc: 8
Error in SetStreamInterface  rc: 8  ExtErr: 0
SetStreamInterface--  rc 8

查了rc=8的错误是存储空间不足,但试过修改了几个地方都不正确,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调试一下吗?找一下原因,这样大家也不知道问题确切的位置

网友: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小女子感激不尽。(由于周围没有人做过与驱动相关的事情,所以还希望daicheng哥多多指教)
USB摄像头 OV511+OV7620  视频管道打不开
环境: WINCE ARM9     OMAP3530开发板。
在串口打印的信息如下:
Set Interface 7
Open pipe!
Isochronous not supported
pPDD->pipeVideo.hPipe = 0
Error opening pipe  rc: 8
Error in SetStreamInterface  rc: 8  ExtErr: 0
SetStreamInterface--  rc 8

出现问题的代码是
RETAILMSG(1, (TEXT("Open pipe!\r\n")));
pPDD->pipeVideo.hPipe = pDrv->lpUsbFuncs->lpOpenPipe (pDrv->hDevice, &lpIF->epDesc);
RETAILMSG(1, (TEXT("pPDD->pipeVideo.hPipe = %d\r\n"),pPDD->pipeVideo.hPipe));

请教您几个问题:
1、网上的OV511驱动程序里边采用的是第7种端口配置,数据包为961,一次实时传输10次,为啥数据流用25个?这个10和25是固定的吗?
2、串口上出现的错误信息Isochronous not supported    ,在流驱动程序里边没有,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是不是内核在定制的时候需要定制同步?
3、网上有人说图像不够清晰,可能跟OV7620有关,目前程序没有对OV7620进行设置,所以导致图像模糊。这个对OV7620进行设置需要参考什么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