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负逻辑控制,提高开关电源的可靠性

楼主:
开关电源中,传统的反馈方式为正逻辑控制,即光耦传输的信号与输出电压偏移量方向相同,这将引起一个大问题:即当光耦失效时,PWM的占空比将为最大,导致输出电压大大超过额定值,损坏负载。

最近在一个高可靠电源方案中,我采用负逻辑控制,即输出电压偏高时,光耦的传输量减小,PWM占空比下降,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当光耦失效时,环路认为输出电压偏高,将PWM占空比变为最小,或完全完闭。

网友:
“光耦失效”肯定是截止而不会击穿导通吗?

 设计中注意把安全因素考虑进去是很可贵的,比如马达驱动时的限位开关如果是由电线引出外接的话,就应考虑到万一电线被扯断(开路)读不到开关信号时该怎么处理,或许根据可靠性要求更进一步,把短路的情形也考虑进去。

网友:
正确,俺这次做的这个电源功率是几十KW,高压侧与低压侧电路离的很远,用电缆将光耦连起来,十分担心电线被扯断导致输出飙升,于是想了这个馊电路

网友:
xianmao仙猫 太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中,传统的反馈方式为正逻辑控制,即光耦传输的信号与输出电压偏移量方向相同,这将引起一个大问题:即当光耦失效时,PWM的占空比将为最大,导致输出电压大大超过额定值,损坏负载。 最近在一个高可靠电源方 ...

我看到过一个原理,上说光耦电流越大,另一半也会大,这时PWM减小,脉冲变压器输出降低,这样才维持平衡,楼主怎么和我看的理论相反,你这边小那边PWM大才是?

网友:
光耦高压侧要正相还是反相,仅仅是上拉或下拉接法不同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