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使用J-Link仿真的问题

楼主:
我写了一个LM3S9B92的UART简单收发程序,想下载到开发板中,用的是IAR软件,和J-LINK仿真器,请高手指教一下具体的步骤,比如说软件的相关配置等等问题,谢了

我在下载的 过程中出现了这个问题

Fatal Error[Lc002]: could not open file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 Kickstart\arm\config\Luminary\LM3S.icf"
Error while running Linker

网友:
请问,你使用的开发板是TI 的开发板还是你们自己设计的开发板?
你可以先尝试着下载一个stellarisware软件中LM3S9B92开发板中的一个例程试试,里边工程对IAR的配置都是已经配置好的,你在参考它的配置去对照自己的IAR工程的配置,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自己设计的开发板

网友:
C:\Program Files\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5.4 Kickstart\arm\config\Luminary\LM3S.icf"
看到这句了没
要么把路径改到你的ICF 文件路径下
要么把你的ICF copy到这去

这个ICF 随便一个项目下都有,实在找不到 搜索下 *.icf 吧

网友:
设置JLINK的时候的问题吧?

网友:
楼主能上传个IAR软件和注册机吗,找了很久,都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