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用容阻恒流源烧了几个LED,大家看看原因

楼主:
刚用容阻式恒流源接了几个LED玩,用的是半波整流。由于找不到1M的电阻,我没接。接上电源之后能亮了,就是有点儿闪,这个原因知道。但是我在关闭电源又迅速打开的时候把LED烧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原因。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1M的释放电阻不能没有地吧

网友:
学习一下!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1、市电220V是交流电
2、这个交流电波形是正弦波
3、220V是这个交流电的有效值
4、在这个正弦波的最顶峰的电压远比220要高
5、经过阻容降压后波形没变
6、整流不能改变这个电压的脉动性质,必须经过稳压才行(尤其是用在此类二极管上)。

网友:
 100欧的电阻是限制电路刚接入220V时候的冲击电流的,特别是当你在220V的峰值附近的时候接入电路,这个时候瞬间的电流非常大。

网友:
建议你这么连接吧

网友:
 10μF电容前面要串电阻,也不必用450V这么高的耐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论坛里 很敬佩的一个人就是仙猫 哈哈 仙猫太强了 看了你的回复都会学到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仙猫 有个问题请教您 那个滤波电容 看了资料说 耐压根据负载电压而定 一般为负载电压的1.2倍,负载电压就是4各LED和100的电阻 LED导通压降很小 那岂不是耐压很小么

网友:
你这电路图也太不靠谱

1.“接上电源之后能亮了,就是有点儿闪”??如你图用半波整流,2.2u电容充满电后流过的就是漏电流了,LED还亮就奇怪鸟~
2.在上电瞬间,没充电的电容可看成短路,LED哪里受得了这个冲击~
3.将第二个二极管(图中竖放的那只)向左平移到第一个二极管前端并且替换为13V左右稳压二极管,LED就可正常发光了~
4.你用的大功率LED?如果不是,那第一个电容2.2u就太大了,而250v的耐压就有点小,容易坏;后面的电解电容用16V的就可以了~
5.和2.2u电容并联的1M电阻是断电后泄放用的,防止断电后误碰被电到~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已经看出了关键之处:电容承受的不过是4个LED的正向压降,要电压太高的话LED早该死逑了。
 不过这个点亮LED的低压是通过低通滤波器做成的,LPF光靠电容不行,还需串入电感或电阻阻挡一下,否则就会击穿LED和电容。

网友:
建议6楼电路

建议6楼电路,放一个稳压二极管防止发光二极管开路产生高电压。。

网友:
这个就是瞬间高压烧地

在电子报上(去年)我看过个电路,后边用TL431稳压的,

网友:
你在滤波电容两端并联一个稳压二极管,可以防止过压烧毁LED。

网友:
讨论一下

 楼上有几位朋友提出了并稳压管的办法,俺以为虽不能说稳压管完全无用,但却不是最关键的,关键在于要避免瞬态大电流的破坏作用,这就需要在整流之后串入L或R阻尼,用LC或RC的时间常数确保10μF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如此电容两端就不会有高压。
 请想一下稳压管的工作原理,LED的正向特性与其相似,它在没被烧毁烧坏的情况下自己就有稳压作用。而如果不串阻尼就并稳压管,稳压管也可能被烧掉的。

 BTW,如果把讨论再延伸一下:前面说到过正常工作时10μF两端的电压不高,但假如LED烧坏开路的话,电压是会升到300多伏的,这个要小心。

网友:
还是仙猫说的有道理,那个怀疑这个电路不能亮的不用怀疑,这个电路是我实际试过的,正常开关了几次也没发现问题,就是在快速开关的时候烧的,谢谢大家这么热心,不过像这种电路中说的用稳压二极管稳压之类的是不靠谱的,还有用431的估计也是不行,原因仙猫已经说清楚了

网友:
楼主确定你实际电路和你提供的图一致?

我可是做过试验的,建议大家也按照楼主的图试试,别纸上谈兵鸟~